如何在allegro已经打开一个BRD之后,再执行执行某个代码?

楼主(2016-09-25):
allegro.ilinit 里面的代码,都是allegro启动之后,没有加载BRD之前,就已经执行。我希望代码在加载完BRD之后才执行,怎么做到呢?有没有什么触发机制?

网友A:
1.可以通过axlTriggerSet函数将你的加载动作绑定到OPEN操作上面,2.可以做个定时器,在N秒后再开始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通过axlTriggerSet函数将你的加载动作绑定到OPEN操作上面,2.可以做个定时器,在N秒后再开始加载

多谢大神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通过axlTriggerSet函数将你的加载动作绑定到OPEN操作上面,2.可以做个定时器,在N秒后再开始加载

大神我还有个问题,请帮忙忙啊

axlMsgPut("  "   ") 这样不行啊,有什么办法?  只是想输出一个  "  符号。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3996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