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添加Oops操作呢

楼主(2016-09-25):
allegro skill 中有一个例子,但是我看了还是不太会
mark = axlDBTransactionStart()
...#1 do stuff ...
axlDBTransactionMark(mark)
...#2 do stuff ...
axlDBTransactionMark(mark)
...#3 do stuff ...
;; do an oops of the last two changes
axlDBTransactionOops( mark ) ; oops out #3
axlDBTransactionOops( mark ) ; oops out #2
axlDBTransactionOops( topList); commit only #1

比方说,现在修改线宽,
updatedDbid = axlChangeWidth(dbid, 20.0)
修改完线宽之后,怎么做一个弹出式菜单,然后菜单中有 Done  Oops  Cancel 呢 ?
重要的是Oops怎么实现?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3514-1-1.html
procedure( test()
let((mypopup dbid_symbol)
        if(axlOKToProceed() then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SYMBOLS") ?onButtons '("SYMBOLS"))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list("Done" 'test_done) list("Cancel" 'test_cancel)))
                axlUIPopupSet(mypopup)
                stop = t
                while(stop
                        axlClearSelSet()
                        dbid_symbol = 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Box())
                        if(dbid_symbol then
                                axlHighlightObject(dbid_symbol t)
                                println(dbid_symbol~>name)
                        else
                                println(dbid_symbol~>name)
                        )
                )
                axlUIPopupSet(nil)
        else
                axlUIConfirm("Finish current command first.")
        )
);end let
);end procedure

procedure( test_done()
let(()
        stop = nil
        axlFinishEnterFun()
)
)

procedure( test_cancel()
let(()
        stop = nil
        axlCancelEnterFun()
)
)

网友(2021-05-07):
    Home oops 收下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