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Shell函数每次都退后最后执行,为什么呢?

楼主(2016-09-26):
axlShell函数每次都退后最后执行,为什么呢?
如何解决在当前位置执行呢?

网友:
skill是单线程的,而 axlShell 调用的是 allegro 的命令,如果 axlShell 运行的命令不是一个交互命令 应该有办法按顺序执行,但是如果是交互命令,应该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LZ想执行的命令具体是什么?

楼主:
大神都度假去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都度假去了吗?

一般回复的慢,我就是这样慢慢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回复的慢,我就是这样慢慢等

是啊,

网友:
        axlShell("status")
        axlShell("pause")
        axlUIConfirm("ok")

网友(2017-02-16):
在注册命令的时候加一句 ?cmdType "general"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