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层处化原理图吗,我把一页原理图做成一个层处化

楼主(2016-09-26):
    请问有人用过层处化原理图吗,我把一页原理图做成一个层处化元件,然后在另外一个页面用它三次,但导出来的网表,是这三个层次化的元件里面的电源网络全部是一样的(但信号网络是有加后缀的,有区别),我要的效果是三个元件内,电源网络都不一样,请问哪位大神 之前有试过吗?知道应该怎么设置吗(我怀疑是不是那一页的页面原理图的全局变量是不是要改成像信号这样的局部变量,否则怎么信号会自动区分,电源不会自动区分)   请做过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先把 occurrence属性和instance属性的区别 搞清楚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7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