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yline和Line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6-09-26):
今天做元件库的时候发现画的线全是Polyline,不能画Line了,有哪位大神们知道是为什么的啊?请赐教,感谢~

Line

Line

Polyline

Polyline

网友A:
其实没多大区别,polyline意思是折线段

网友B:
    只要把元件外框线放在丝印层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多大区别,polyline意思是折线段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把元件外框线放在丝印层就好。

我是在做元件库的时候发现的问题。不是画PCB的时候

网友:
    丝印层不要错就OK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