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DDR跨分割

楼主(2016-09-27):
一片328PIN BGA  一片90PINLPDDR  16位地址线 32位数据线 还有一些控制线  四层板
高位数据  低位数据走底层
地址控制时钟走顶层
芯片放在底层 之前为了保护时钟和地址线  我选择了T/G/P/B的层叠  因为LPDDR内部有2个电源  总是要跨分割  不知道如何取舍?
之前有老师建议  地层靠近底层 然后顶层时钟线包地,这样地址就会垮分割。
该如何做到两全其美,LPDDR时钟是133M,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看看LAYOUT GUIDE。。。。好象相对DDR系列走线要求低些。你看手机啥都不管。只要线最小就行了

网友B:
    速率这么低,没什么担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LAYOUT GUIDE。。。。好象相对DDR系列走线要求低些。你看手机啥都不管。只要线最小就行了

    手机DDR不跨Power吧,最多一面参考地,一面参考电源。

网友C:
    为什么颗粒要放那么远,有长度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率这么低,没什么担心的,

板子肯定是已经通了的 只是现在要做EMC实验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试试,做完就知道了,另外这个133M,我认为是核心频率吧,数据频率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肯定是已经通了的 只是现在要做EMC实验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如果是铁壳就没什么担心的,即使是 塑料壳,你又是4层板,有一个完整的地平面,应该不用担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颗粒要放那么远,有长度要求吗?

    他这个不算远吧?估计也是3CM以内

楼主(2016-11-01):
    各位亲,EMC现在已经通过,GND和POWER叠层换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