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M系列板材替代FR4的可能性

楼主(2016-09-27):
目前多为两层和四层板,CEM系列有没有能够替代FR4的板材
另 CEM3和FR4的有多大差别,都在哪些地方有差别,希望大神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看你产品性能决定  价格相差也不大

网友:
    FR4是玻纤布基板;CEM-1是复合基板面料-环纤布,芯料-纸
它们都属于环氧树脂板类,CEM-1的综合性能和成本介于纸基板和环氧板之间
    FR4的相对漏电起痕指数属于4级100-175V

网友(2016-12-10):
    cem-3不能做多层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