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工程师应该从何做起?

楼主(2016-09-27):
    最近想转做硬件工程师。但又不知道应该从哪方面入手。恳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學海無邊,回頭是岸!>_<|||

网友:
    既然都改行了,为什么不选择software?

楼主:
    layout转硬件会简单点吧 而且已经30+了 不想跨度那么大。。

网友A:
    都30+了,没必要转了,好好干活,慢慢养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30+了,没必要转了,好好干活,慢慢养老

    这就想着养老,有点早了吧。。

网友B:
    從IC design guide 開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IC design guide 開始;

    有没有什么书籍或者资料介绍?

网友:
    硬件是条不归路,最好不要来。

网友:
    人生本就是不归路
做自己喜欢的事

网友C:
    之前做过硬件测试,layout 目前是在搞硬件。如果有条件能转当然转,最好有个硬件老手带着学,那就事半功倍。
    1.看你什么行业,我目前行业我觉得模拟电路 二极管,三极管 mos管要弄熟透,我本人就不是太熟
2.芯片资料 手册 ,原理图一点一点学,搞不懂就多问,问硬件大牛,问原厂FAE,也可以来EDA365论坛问。
    3.多动手,万用表什么的。可以用面包板搭一个简单电路测量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过硬件测试,layout 目前是在搞硬件。如果有条件能转当然转,最好有个硬件老手带着学,那就事半功倍 ...

二极管,三极管 mos管什么的我也不太熟。只有了解了一点。
现在是没人带,不过可以问。只是我连问什么问题都不知道。找不到重点去问。。。

网友:
    硬件工程师,就是打杂。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二极管,三极管 mos管什么的我也不太熟。只有了解了一点。
现在是没人带,不过可以问。只是我连问什么问 ...

    你是layout?,从你公司的最简单的产品开始,学习看原理图,去看芯片资料,举个例子:

上图是个马达的电路,很多产品都有,J704 指代马达,这个原理图里 为什么要用D701 二极管,进一步你要去了解二极管,三极管Q702是干什么的,R722  R717电阻为什么取这个阻值,有什么用,VIB_EN是马达使能脚,那么是高电平是马达运转,还是低电平 为什么?

PS:我只是举个列子,刚开始的我 就我提的那些问题我都没法回答。你有公司这个平台在 活学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layout?,从你公司的最简单的产品开始,学习看原理图,去看芯片资料,举个例子:

    上图是个马达的 ...

    谢谢你的解答!我现在没事就看芯片资料。其实原理图我勉强能看懂,就是不知道那些值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D:
    layout懂硬件,layout会上一个台阶,硬件会layout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接项目,边干边学,没事多逛逛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layout懂硬件,layout会上一个台阶,硬件会layout也是一样的道理

是的。而且现在的硬件基本都会layout。。。

网友:
    多看chip 的datasheet

网友:
    楼主毕业这么久了,之前是做什么的?怎么这么想不开要做硬件?你在深圳吗?软件不好吗?业务岂不是更好?

网友:
    还是先从你们自己公司的产品平台开始吧

网友:
    想学硬件,找 我就对了。书,视频,班都有

网友(2016-10-30):
    做硬件不好么?

网友(2017-05-27):
    找个靠谱的带带,会事半功倍
    针对性强点的系统学习更重要
    隔行如隔山,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