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於按"Enter"執行skill 副程式的問題...

楼主(2016-09-28):
Hi 各位專家
我寫了一個程式, 按了Button後會執行一個副程式
想請問一下  如果按"Enter"鍵就可以執行, 要怎麼修改
小弟是新手, 請多包涵  謝謝

网友:
不建议用这种常用的按键作为执行快捷键,注册快捷键可以用funckey ~G function
~与字母数字搭配表示Ctrl,与功能键搭配时用C,如CPgDown
Shitf Alt不能单独与字母数字组合注册快捷键,需要加上Ctrl,如~ASR 就是Ctrl+Alt+Shitf+R
注册过的指令可以用funckey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