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skill,选中一堆过孔,使各个过孔自动调整到就近格点?求解,谢谢.

楼主(2016-09-28):
有没有一种skill,选中一堆过孔,使各个过孔自动调整到就近格点?求解,谢谢.

网友A:
EDA365 SKILL中有此功能8.Via Snap To Grid         移动VIA到格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A365 SKILL中有此功能8.Via Snap To Grid         移动VIA到格点上

使用该命令是,提示error,no grid info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该命令是,提示error,no grid info是什么意思啊?

你的VIA已经在当前设置的GRID上面了

网友(2016-11-13):
可惜没有权限,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