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计算Zpkg和Tdpkg

楼主(2016-09-28):
DDR4单颗芯片仿真数量的计算

客户给了一组DDR产品的仿真数据参数供参考使用,以数据线DQ0为例。按照客户的要求需要计算的4组参数(Zio Tdio Lio Cio)。
1. Lio/Cio 是指自感(容)还是互感(容)?
2. 计算Zpkg和Tdpkg时,是使用自感还是互感来计算?或者需要其它的数据或者计算方式?
有没有大神帮忙算该数据线的Zpkg和Tdpkg是多少?

Net i    Net j Rij (mOhm) 自感Lij (nH)     自容Cij (pF)         Kij            Mutual L max (nH)    感Mutual L total(nH)   Mutual C max (pF)     互容Mutual C total(pF)
DQ0 DQ0   176.507      3.00985         0.521093                                    0.587372                  2.00264                 0.0546876                     0.12612

网友A:
1. Lio/Cio 是指自感(容)还是互感(容)?答:自感及自容

2. 计算Zpkg和Tdpkg时,是使用自感还是互感来计算?
答:自感及自容
Zpkg = (3.00 nH /0.521 pF)^1/2 = 75.88 Ohm
Tdio = (3.00 nH * 0.521 pF )^1/2 = 39.5 ps

不過客戶給的仿真数据有可能與規格書描述的方法不同,它做的可能是 maxwell 矩陣電容,規格要的是 SPICE 矩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Lio/Cio 是指自感(容)还是互感(容)?答:自感及自容

2. 计算Zpkg和Tdpkg时,是使用自感还是互感 ...

多谢大神,本人新手,以后多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Lio/Cio 是指自感(容)还是互感(容)?答:自感及自容

2. 计算Zpkg和Tdpkg时,是使用自感还是互感 ...

再问一个问题,

1. DDR4是VDD/VDDQ/VPP都有输入电压,做RCL参数仿真时需要不需要输入这几个参数的电压值?

2. DDR4单颗unit设计时,像DQ信号线的要求是等长的,这个等长允许的上下限一般设定为多少?
     DQ信号线是DQ0~DQ7,是要求全部DQ等长
      还是 “DQ1与DQ2等长, DQ3与DQ4等长”之类的?

网友:
1. VDDQ.
2. 全部DQ等长,自己再找資料學習。

网友(2016-11-16):
    新知识需要学习,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