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6-09-28):
      各位,最近接触了很多二极管,有几个问题请教下:
         1.肖特基二极管放在电池附近是起什么作用?
     2.我知道TVS管是为了防静电和浪涌,还有稳压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这三种二极管各有什么特点和使用场合,有没有资料学习下啊? 谢谢!

网友:
    NO PICTURE CAN NOT  ANALYSE

网友:
    开关频率高,正向压降小,放在电池短,可以防止电池接反损坏电路。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发链接:
    http://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7952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3011238.HTM

    望解答,谢谢!

网友:
    第一是防反接保护,第二对静电有改善

网友A:
    TVS反应速度快,钳位电压高,主要用来抵抗瞬态电压高,持续时间短的ESD,稳压二极管也就是齐纳管用来抗电压surge,surge的特点是电压峰值低,持续时间长,可参考IEC6100-4-5标准。肖特基的特点是正向电压小,反向恢复时间短,可以用作续流和放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反应速度快,钳位电压高,主要用来抵抗瞬态电压高,持续时间短的ESD,稳压二极管也就是齐纳管用来抗电压 ...

    谢谢回复,就是被这几宗二极管搞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