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问题

楼主(2016-09-30):
求助:我安装cadence17.2并安装了最新的004号补丁。然后用老吴的allegrocrackmaster2.1.6破解。完了后,发现原理图能使用,但是allegro打开后立即关闭!
请教各位怎么解?

网友A:
这个东西有问题,不要用,最多不要装第三方浏览器,那个弹窗的问题就可以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有问题,不要用,最多不要装第三方浏览器,那个弹窗的问题就可以解。

是17.2有问题还是破解有问题?

网友(2017-07-04):
你的问题解决?

网友B:
弹窗是破解问题,正版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弹窗是破解问题,正版没有这个问题。

正版多少钱?

网友:
allegro.exe右键属性,兼容性设置WIN7可以解决闪退问题。
阿里狗的破解我试过,有点怪怪的,安装的目录名都和官方的不一样,在WIN7下Capture CIS用过一次后还用不了,新建项目就自动退出,搞到要重装系统后安装官方的才能解决。
后来干脆自己写个脚本来破解,许可证也自己制作的,全部功能都是YES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7203-1-1.html

网友(2017-08-04):
用阿狸狗,里面有关于弹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