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works的rfpa问题

楼主(2016-09-30):
SE2605L是2.4G功率放大器,c9,c10,c11,c12为什么要放在T2的点,这样信号都通过C11回流到gnd,那么怎么可以继续向后级传递??

网友A:
查過的 Datasheet 的建議電路是這麼接的沒錯,小弟覺得大哥會認為訊號都會被 C11 導到地,是因為對容抗Capacitance Reactance)根深地固的觀念。

Xc = 1/jwC

但那是在低頻的狀況之下,高頻下的電容會呈現 RLC 的組合。你以為 C11 阻抗很小,但其實不然。一切都是誤會,尤其訊號高達 2.4GHz 的時候。

网友:
1/4波长开路,可以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過的 Datasheet 的建議電路是這麼接的沒錯,小弟覺得大哥會認為訊號都會被 C11 導到地,是因為對容抗(Ca ...

谢谢版主提示!落伍的教材貌似都是以较低的频率讲解,偏置电路都加了高频扼流圈(电感),在2.4G&5G反而不见了。
虽然有这样的疑惑,但寻求资料无果,又因小弟资质有限。。。在此厚着脸皮求2.4G&5G的pa相关设计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提示!落伍的教材貌似都是以较低的频率讲解,偏置电路都加了高频扼流圈(电感),在2.4G&5G反而 ...

呵!呵!小弟也從事落伍低頻領域的工作,對高頻也算是白癡一個。

提到樓主要的技術文檔,小弟覺得這篇夠經典。

网友:
RF PA 基礎介紹

网友A:
看不懂!只知道書中寫滿了 PA 兩個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只知道書中寫滿了 PA 兩個字。

谢谢资料,确实难懂= =

网友:
R3是不是应贴个小电感呢

网友:
SE2605L  你们在用吗?  我腾达路由器里有一个是这IC,  被我折腾坏了 哪能买到几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