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6-09-30):
R2.3.4.5.6  五个电阻 我可以换一颗56K的电阻吗?VDD是130V DC??

楼主:
加上线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上线路

如附档

网友A:
先考慮用了 5 個 10K 120 6尺寸的電阻,其目的為什麼?
是安全間距?  還是分散功率? 之後才能決定怎麼改。

還是黃金狗大厲害!^_^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考慮用了 5 個 10K 120 6尺寸的電阻,其目的為什麼?
是安全間距?  還是分散功率? 之後才能決定怎麼改 ...

还是狗大思路清晰

楼主:
那好吧  谢谢  大家

楼主(2016-11-22):
引用 楼主:
那好吧  谢谢  大家

大家帮忙看看我这电路IN60发热带负载8小时52度这样子,各们正常吗???有什么方法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