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超声波升压用变压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6-09-30):
大家好:
      我粗略的画了一个超声波升压电路,输入控制信号为方波,相位差180°,输出信号为正弦波,如下图所示。
初级上下两个绕组的绕线方向应该是相反的吗?
除了绕线方向和线圈匝数,线径,还有什么参数需要注意?
该怎么向变压器厂家表达我的想法。

网友A:
這東西我沒用過,不過看網路上很多人用 Pro-Wave普崴電子)的產品,或許你可以拿他們的規格當參考跟供應商談。

不過我看了一下,線圈比Turn Ratio)最多是 1:20,10V 輸入要打到 1000V 輸出需要 1:100,不曉得他們做得出來否?

公司首頁
http://www.prowave.com.tw/index.htm

型錄規格
http://www.prowave.com.tw/english/products/sr/transf.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我沒用過,不過看網路上很多人用 Pro-Wave(普崴電子)的產品,或許你可以拿他們的規格當參考跟供應 ...

多谢版主,我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