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模块盘中孔背面开阻焊,开钢网请教

楼主(2016-10-01):
有的公司做电源模块方便散热会在盘中打孔,背面开阻焊,并且孔上开钢网?是因为什么?孔吸湿氧化,涂上锡膏稳定些?

网友:
有图片?通常钢网要避开孔的 这个在孔上开就有点奇怪呀

网友:
    孔上开钢网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底部散热焊盘上打孔,散热焊盘背面开窗;也就是双面开窗,此处的孔不塞孔。

    钢网在散热焊盘对应的地方开口。

这种做法,一般是考虑用PCB背面的大铜皮散热;但实际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