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lid state power supplies---SSPS 这是固态电源的意思吗?

楼主(2016-10-04):
在一个关于EMC的资料上,资料上看到这样一段描述:If solid state power supplies (SSPS) are used, they can generate EMI on the input and output of the SSPS.不明白SSPS是什么电源,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以前没听说过,搜索“固态功率控制器”(SSPC),会有很多相关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听说过,搜索“固态功率控制器”(SSPC),会有很多相关内容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应该不是固态功率控制器,我在网上反复搜索了一下,在一个外文网站上看到一个解释固态的:Solid-state refers to electronic components, devices, and systems based entirely on the semiconductor (完全基于半导体的元件、设备和系统),有可能是这个意思,供参考。网址:http://whatis.techtarget.com/definition/solid-st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