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艺咨询

楼主(2016-10-04):
PCB制作工艺中,铜箔线宽的最小公差可以做到多少呢,还有铜箔厚度一般是多少30-50um工艺可以做出来吧

网友:
It is a good question, most of the time, you want the trace be wider than 7 mil.

网友:
通常是20% 阻抗线+/-10% 铜厚通常内层是1oz 外层要稍微多点

网友:
可以查IPC标准。

网友(2016-12-10):
3MIL的公差是+/-0.7MIL,4MIL按+/-5MIL,其它的按+/-10%,15-20MIL按+/-6-8%控制。

网友(2017-04-27):
    >7       35um  70um   105um

网友(2018-02-22):
    我觉得还是要和你们板厂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