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XtractIM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10-06):
我用的 sigrity2016,为什么在 XtractIM 中设置器件时点击右键没有“ Select as Board”,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是软件没装好还是操作的问题。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请指点,谢谢!

楼主:
没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看看model BGA 网络有没有正确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model BGA 网络有没有正确连接

我看界面右侧的net manager里面都有芯片模型的网络,还有啥原因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界面右侧的net manager里面都有芯片模型的网络,还有啥原因吗,谢谢!

stackup里有没有增加ball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