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充放电保护电路

楼主(2016-10-06):
5金币
手头上有4700mA的蓝牙音箱上用的电池20个,想把串并联后产生一个11.1伏的60Ah的电池组。平时装我摩托车电池用,停电的话接逆变器带灯泡。电池本身有保护板请问一下,我的充电能用电脑机箱出来的12V吗?会不会有什么其它的问题?能否推荐一个充放电保护电路,这样会不会安全点。

网友A:
电池不建议直接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建议直接并联。

那做的锂电池电芯为什么是串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做的锂电池电芯为什么是串并联?

并联需确保电池的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需确保电池的一致性。

电池都是一模一样的,47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建议直接并联。

    并联有什么不好吗,移动电源不都是并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联有什么不好吗,移动电源不都是并联的?

    那是电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芯并联,

    带保护电路的电池并联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保护电路的电池并联有什么影响?

个人认为并联可以使用,不过有几点,
    1.电池每一个保持一样的电压,这样就不会相互充电发热。
    2.如果正负极短路要确定每一个电池的保护电路都起到作用
3.充电时要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