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芯片走线的两种选择。

楼主(2016-10-06):
两个选择,通讯线RX,TX,第一选择是芯片中间走线,第二选择是外围走线但是要有过孔。选哪样?

网友:
串口RX TX吗?随便走就行了啊

网友:
走在一起即可

网友:
不是高頻沒差

网友(2020-11-11):
芯片中间能走过去可以走呀,如果考虑散热打孔绕一下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