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mp單一零件

楼主(2016-10-06):
    剛進入這個討論區 積分不夠什麼都看不到, 剛好看到有網友在問 brd如何dump單一零件
    所以簡單修改個這個skill  robwu.il 歡迎指教
    可以輸入 dra u1 就會dump u1的symbol (.dra .pad .psm .fsm .ssm .txt)

    也請問一下 我這個skill為何頭尾一加 let 就無法跑?

    484 Bytes,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贡献 -30 , 威望 -10

    dump_dra

网友A(2021-08-23):
    ALLEGRO怎么导单一元件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怎么导单一元件封装?

    skill 源碼如下:
    1. procedure(Dump_1_Symbol(@optional (uxx_1 nil))
    2. if(uxx_1==nil then printf("*** please keyin : dra U1 ***\n")
    3.   else _sym1 = axlSelectByName("REFDES" uxx_1)
    4.   if(_sym1==nil then _sym1 = axlSelectByName("SYMTYPE", uxx_1)
    5.    if(_sym1==nil then printf("*** REFDES don't found %s ***\n" uxx_1)
    6.     else
    7.     axlWritePackageFile(car(_sym1)->definition)
    8. axlWriteDeviceFile(car(_sym1)->component->compdef)
    9.     if(car(_sym1)->refdes!=nil then printf("*** dump %s : %s symbol ***\n" car(_sym1)->refdes car(_sym1)->name)
    10.      else printf("*** dump no-name : %s symbol ***\n" car(_sym1)->name))
    11.    );if(_sym1!=nil
    12.    else
    13.    axlWritePackageFile(car(_sym1)->definition)
    14.    axlWriteDeviceFile(car(_sym1)->component->compdef)
    15.    printf("*** dump %s : %s symbol ***\n" car(_sym1)->refdes car(_sym1)->name)
    16.   );if(_sym1==nil
    17. );if(uxx_1==nil
    18. );procedure 2016/10/6 robert wu edit
    19. axlCmdRegister("dra" 'Dump_1_Symbol)

    將上面源碼存為 dra.il
    ; Allegro.ilinit 需 load("dra.il") ;
    ; 重啟allegro 後 在command 輸入 dra u3 或輸入 dra sm0603c 都可 dump .dra .psm .txt

网友:
    eda365的里面带了这个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