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錯誤的問題

楼主(2016-10-07):
    不好意思  ~~  各位大大
    想請問執行 skill 時,出現
    E-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s', argument #1 is nil"

    想請問是甚麼意思呢?

    謝謝

网友:
    當你抓到的是空的資料時  fprintf/sprintf 輸出就會有問題

网友:
    可以先判斷是否為nil 再printf
    example:
    if(_sym1!=nil then printf("*** dump %s : %s symbol & device ***\n" car(_sym1)->refdes car(_sym1)

网友:
    \n 是跳下一行 , 每個%s 後面都需給一個變數 , 前半段有12個%s 所以後面有給12個字串
    新的有6個字串 所以只能給6個%s

楼主:
    不好意思 ~~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fprintf( outport , "%s\n\n%s\n%s\n\n%s\n%s\n%s\n" ,
                                            "COMPONENT" ,
                                            "REFDES != ''" , "SYM_MIRROR != ''" ,
                                            "REFDES" , "SYM_MIRROR" , "END")

网友:
    procedure(_test()
    outport=outfile("_test.log")
    fprintf( outport , "%s\n\n%s\n%s\n\n%s\n%s\n%s\n" ,
                                            "COMPONENT" ,
                                            "REFDES != ''" , "SYM_MIRROR != ''" ,
                                            "REFDES" , "SYM_MIRROR" , "END")
    close(outport)
    ); load("_test.il")

    你的輸出_test.log會是:
    COMPONENT

    REFDES != ''
    SYM_MIRROR != ''

    REFDES
    SYM_MIRROR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