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C的板材咨询

楼主(2016-10-09):
哪位大侠知道DU PONT AP8525R 的介电常数是多少,介电常数会受那些影响而略微变动了,先谢了

网友A:
应该用2.6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2.6就可以

我查资料资料里面写的是3.4,有厂家计算阻抗的时候的确是取的2.6,为啥差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资料资料里面写的是3.4,有厂家计算阻抗的时候的确是取的2.6,为啥差这么多

杜邦材料在规格书中一般都是3.4,但是实际使用计算阻抗的时候都是按照2.6左右。具体细节可以咨询PCB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