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 siwave 中如何旋转器件

楼主(2016-10-09):
  要移动一个电容, 由于需要大概的知道这个电容所占的面积(目标位置空间不大), 在移动时同时选择了其
两端的pad, 但是发现两个pad所连接的net刚好是反向的, 即需要将电容旋转180度, 这个在siwave里面如何操作?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这是仿真软件,不是layout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这是仿真软件,不是layout软件。

谢谢, 了解了
powersi内有这个功能, 还以为siwave也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