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分享:如何用示波器测量市电!

楼主(2016-10-09):
在示波器使用过程中,有一些工程师在市电测量上的有一些疑惑,大致是以下几个问题:

  • 1、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测量市电总是跳闸呢?
  • 2、测量市电为什么一定要将三脚插头的地线掰断才能测呢?
  • 3、为什么我测市电会把示波器烧了呢?

好了,闲话少叙,上干货!今天的主题就是——如何用示波器安全测量市电?

认知市电

了解市电的供电线路及原理,有助于安全用电,安全测量!本文画了几个图,轻松助你测量市电!

火线、零线和地线

我国的市电(居民用电)规格为交流220V@50Hz,供电线路由火线、零线和地线组成,它们的关系如图1.1所示。

火线(L):也称相线,由发电站或变电站提供,电压220V,人体接触会有危险;

零线(N):为火线提供回路,在发电站或变电站端接地;由于是远端接地,因此在居民楼用户端电位不一定为零,可能带弱电,但相对安全;

地线(E):零电势参考点,在居民楼用户端接大地,零电压,绝对安全。

图1 火线、零线和地线的关系
使用示波器测量市电
测量量程确认

在进行市电测量时,应确认探头和示波器的电压量程是否满足测量需求。

如一些示波器,标配的探头在×10档位下具备CAT II 300Vrms安全等级;垂直档位最大为10V/格,垂直方向有8格,即最大电压测量范围为80V峰峰值,配合探头×10档,测量最大电压峰峰值为800V,可以测量220V市电。

故为了达到测量范围,应使用探头×10档位,并且垂直档位打到10V。

错误的测量方法

普通的示波器没有隔离,外壳金属端与探头的负端(地)均与地线相连,如图2所示,当用示波器直接对零线和火线测量时,就会间接地把零线或火线对地线短路(等效于图中红色虚线),非常危险。因此,示波器是不能直接测量市电的。

图2 错误的测量方法
不推荐的测量方法

这里介绍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如若操作不当可能引发触电事故,禁止使用。

浮地测量

如图3所示,通过将示波器的电源地线人为断开(可以用两芯电源插排供电)或使用隔离变压器的方法对示波器供电,达到断开测量回环的目的,实现“浮地”测量。

图3 浮地测量法(不推荐)
浮地测量的安全隐患

浮地测量时,示波器外壳金属端和探头接地端带有同等电平。当测量市电时,外壳可能带有220V的电压,人体一旦接触到示波器外壳,电流会经过人体流入大地,非常危险!

图4 浮地测量安全隐患
推荐的测量方法

对普通示波器基于安全角度考虑,使用“A-B”法和高压差分探头对市电测量是非常安全的,下面分别对其进行介绍。

“A-B”伪差分测量

采用普通无源探头应用“A-B”法对市电进行测量时,应将两通道探头的负端(地)均接至电源地线,一个通道的探头探针(正端)接零线,另一个通道的探头探针(正端)接火线(如图5左所示),则两通道的测量差值即为市电波形。

图5 推荐的测量方法
高压差分探头测量

应用高压差分探头测量市电,火线和零线测试点正反接都没关系,探头内部通过高阻的方式将测量端的地和示波器的地隔离开来,不会造成短路问题,测量方式如图5右所示。

高压差分探头是最佳的推荐方式,安全方便,但价格会比较昂贵。

小结

示波器作为一种很重要的测量仪器,我们应该正确、安全地使用。尤其在测量一些高压信号时,必须弄清各种信号线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地连接被测信号,保证安全测量。

网友(2020-01-18):
不错不错,整理的很好,不过非隔离的开关电源,我测试半波整流或者桥式整流后的开关波形的时候,浮地法就没啥危险了吧,还有就是隔离电源也是,我测整流后的高压信号浮地法也是OK的吧,只是说测火线零线的时候浮地法还是比较危险的,我说的对吧

网友:
棒棒棒棒棒!!!!!

网友(2020-02-24):
    发现以前也曾经在危险的边缘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