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信号反射形成机理

楼主(2016-10-09):
信号反射形成机理

网友(2012-09-17):
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电子技术
是什么引起反射?
反射是为了协调重要的两个边界条件。因为边界处不可能出现电压或者电流不连续,否则会导致无限大的电场和磁场,因此边界两侧的电压和电流都是相同的。
如果没有反射,而又要维持边界两侧的电压和电流相等,V1=V2,I1=I2,而I1=V1/Z1,I2=V2/Z2,所以当两个区域阻抗不等时,这四个关系不可能同时成立。为了系统的协调稳定,需要反射来吸收掉入射信号和传输信号之间不匹配的电压和电流,是边界两侧电压和电流都能连续。
分界面两侧电压相同:
        Vinc+Vref=Vtrans
分界面两侧电流相同:
        Iinc-Iref=Itrans  (Iinc正,Iref负)
又:
         Vinc/Iinc=Z1
         Vref/Iref=Z1
         Vtrans/Itrans=Z2
联立得:
       反射系数p=(Z2-Z1)/(Z1+Z2)
       传递系数t= 2*Z2/(Z1+Z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