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1 同一网络高亮如何设置?

楼主(2016-10-10):
AD16.1 同一网络高亮如何设置?
AD10 可以directx来设置,AD16.1没找到,跪求答案

楼主:
感谢感谢!!可以了

网友:
ctrl+鼠标左键。

网友A(2016-11-16):
Ctrl+shift,同时右键点击你要高亮的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shift,同时右键点击你要高亮的网络

不好意思,应该是“Crtl+shift(可有可无)”同时按左键

网友(2017-05-23):
请教新手上路,AD导入的机构图如何对齐到PCB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