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L 原理图打印PDF, 是否可以隐藏电阻的Pin角信息

楼主(2016-10-10):
1.  我司用concept HDL 画原理图。
2.  电容, 电阻的角标会与其它文字交错 - - 在原理图生成网表后。很多时候需要手动再次调整文字或器件。
3.  是否可以隐藏这些Pin No. (只是电容,电阻)特别是在打印PDF的时候?  以免影响可读性。

谢谢!

Invisible Pin No

Invisible Pin No

网友:
好高端的软件。

网友:
编辑器件参数看看有没有取消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