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判断 单点(错误)的电源

楼主(2016-10-10):
1. 如图, 我司用concept HDL 画原理图。
2. 有一个设计的电源种类比较多, 且命名不规范。我发现几处电平只有一个电源的symbol(即无效连接)
      a.) 如12v电平, 其它都是用+V12, 但是有一个却是p12v.
      b.) vcc_5v, 但是有一个却是5v_vcc
      c.) 类似以上的情况, 乍一看都对.  如何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d.) 是否有菜单, 可以打出这种单点电源的Report?( 此处特指电源symbol, 不是普通signal net name)
谢谢!

网友:
看一下其他地方是不是有加了磁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