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问题!

楼主(2016-10-10):
差分间距与所打的两孔间距一致,孔在加工过程中偏大,若与差分间距一致容易短接,每次都要调节孔间距,有高级规则设置差分孔间距的吗?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没办法,他没有CANDENCE那么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他没有CANDENCE那么智能

    嗯嗯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

    既然有人说AD没有CADENCE智能,那就回复一下!

网友C:
    对可以像楼上这样设置上面这样的规则,也可以把孔盘做大。
    另外,在走线上面AD确实差Cadence一大截,不用不服,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可以像楼上这样设置上面这样的规则,也可以把孔盘做大。
    另外,在走线上面AD确实差Cadence一大截,不用 ...

    二楼的回复既解决不了问题、又很不负责任你不觉得吗?软件只是工具,功夫是学习使用中练出来的。那样不经思考、主观臆断,那人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回复既解决不了问题、又很不负责任你不觉得吗?软件只是工具,功夫是学习使用中练出来的。那样不经 ...

    就事论事的话确实如你所说。

不过,插一句
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有没有区别?有的人能用自行车达到摩托车的速度,但是这跟人有很大关系,并且付出的体力要大得多。
实话实说,如果AD有那么厉害,为什么大型单板,背板不用?Layout服务的基本都用Cadence也是不争的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人说AD没有CADENCE智能,那就回复一下!

 我好像提ing说 ad 可以写脚本, 是否可以写个脚本 可在相对应层 ,实现单根自动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人说AD没有CADENCE智能,那就回复一下!

    把Different Nets Only   换成Same Differenital Pair    是不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