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以调整窗口大小吗?

楼主(2016-10-11):
各位中午好,我的电脑运行allegro的时候,很多窗口都超过了屏幕显示的范围。显示器的像素设置已经是最大极限1360x768.请问那些窗口可以调整大小的吗?先谢了。

网友:
很想知道,关注之中

网友:
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用1360的分辩率画板

网友:
手机都1920了

网友:
一般宽屏的话应该是1440X900吧?

网友:
無解 , 現在的要求 , 至少高度要有800以上 , 原則上900 算是標準.

网友:
换显示器吧,又不贵。。。公司这点还能出的起

楼主:
谢谢各位。自己在公司偷偷学,最好的电脑也就这样了。暂时发现其它窗口好像都可以缩小再往上拉,就这个QuickPlace的无法操作。

fe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

请问路在何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自己在公司偷偷学,最好的电脑也就这样了。暂时发现其它窗口好像都可以缩小再往上拉,就这个Quic ...

楼主  自己买个显示屏,工具栏有些事能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自己买个显示屏,工具栏有些事能改的

那是显卡的问题吧。装在手提上。多数非高端手提的分辨率也就是1366x768。

网友(2020-09-15):
不是调整分辨率的问题,调整下缩放比例,缩放比例调小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