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page添加不了IREF

楼主(2016-10-11):
如下图,SDMMC0_PWR_H这个网络,第7也怎么都加不上页码,但是对应的第18页可以,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先把第二張圖片的 OFF PAGE 接上相對應的零件,之後再重新添加 I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第二張圖片的 OFF PAGE 接上相對應的零件,之後再重新添加 IREF。

谢谢!的确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