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库怎么管理才不会混乱

楼主(2016-10-12):
pads的库好乱,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管理库呀,请赐教!! z2 b, B5 T; w

网友:
并不乱,只要你没有项目都建立一个单独的库,库的元件和封装都是可以导入导出的,建立专属的库 ,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还是个人习惯,你可以坐各种分类啊,分类好了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每個專案一個  library

网友:
自认为两个方法,1:帮别人做每个项目单独的库,2,自己做按元件名字分类,比如三极管9013和TL431封装都是是SOT23,在后面在加上元件名称,这样想错都错不了。

网友:
根据个人习惯,我个人觉得按分类来设定不同的库,更利于自己查找。

网友:
每个客户的库都单独做一个目录,然后再做一个公共库,方便调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