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输出dxf没有drill

楼主(2016-10-12):
cadence输出dxf没有通孔的显示,只有表贴焊盘,过孔的孔径则不显示,有没有知道加入哪些设置可以显示?多谢

网友:
出gerber用CAM350?

网友:
    老生长谈,4年前我也问过。。

网友A:
    结构实在要的话,我就在AutoCAD中画一个圆形,并标明钻孔直径。
看了楼上的回复,我也默默流泪中,这事好久都得不到解决

网友:
    在焊盘中间画一个丝印圈

网友:
    安裝EDA365 Skill v2.3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实在要的话,我就在AutoCAD中画一个圆形,并标明钻孔直径。
    看了楼上的回复,我也默默流泪中,这事好 ...

    这个确实是个bug,目前不太好解决

网友:
    Allegro 的孔徑是虛擬出來的 , DXF 是要抓實際的外型 , 因此無法產出.
一般都是透過 skill 來處理.
    其實也可以借用 NC Legend 來產出這個圖形作為DXF 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