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教

楼主(2016-10-12):
想实现一个小功能,可以查找到某一种类型的过孔,写了一些,但貌似不太对,求教高手指点。
procedure(via_name()
    let((via1 via_list via2)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vias") ?onButtons list("noall" "vias"))
    axlAddSelectAll()
    via_list= 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via2= nil
    foreach(via1 via_list
    if(via1->name = "VIA_500" then
    via2 = cons(via1 via2 )
    axlHighlightObject(via2))
    )
    )
    )

网友:
    procedure(hilight_via(@optional (via_name nil))
    let((via_list via2lst)
    if(via_name==nil then printf("*** please keyin : via via18 ***\n")
       else
        via_name=upperCase(via_name) ; via18->VIA18
        printf("*** search via : %s ***\n" via_name)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vias") ?onButtons list("noall" "vias"))
        axlAddSelectAll()
        via_list = axlGetSelSet()
        axlClearSelSet()
        via2lst= nil
        foreach(via1 via_list
         if(via1->name == via_name then via2lst = cons(via1 via2lst ))
        );foreach(via1
        if(via2lst !=nil then axlHighlightObject(via2lst)
         printf("*** hilight %d-vias ***\n" length(via2lst))
        );if(via2lst
    );if(via_name==nil
    );let
    );
    axlCmdRegister("via" 'hilight_via)
    ; skill load("hlvia.il")

网友:
    你把它存為 hlvia.il

    輸入 via VIA_500 或 via via_500 都可以玩

网友A:
    教你一個簡單 skill 玩法:
    先在ALLEGRO下
    Command > set telskill
    就可以直接玩skill example:
    Skill > upperCase("abcdefg123")
    "ABCDEFG123"

    其他指令多數可以直接在 Skill > 下 1步1步跑 可以debug
    (超過1行的指令 不行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個簡單 skill 玩法:
    先在ALLEGRO下
    Command > set telskill

    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個簡單 skill 玩法:
    先在ALLEGRO下
    Command > set telskill

    谢谢,还不会用,愿不愿意帮我入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