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将单个元件的封装导出来?

楼主(2016-10-12):
哪位大神知道,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你說的封裝是 Allegro PCB 還是 OrCAD Capture 呢?

楼主:
    allegro pcb 不是可以把整个PCB的封装库导出来,不想导出所所有的,只想导出某一个,可以吗?

网友:
    笨办法:导出全部取出你要的

网友:
    用skill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procedure(Dump_1_Symbol(@optional (uxx_1 nil))
 if(uxx_1==nil then printf("*** please keyin : dra U1 ***\n")
lse
      _sym1 = axlSelectByName("REFDES" uxx_1)
      if(_sym1==nil then printf("*** REFDES don't found %s ***\n" uxx_1)
       else
       axlWritePackageFile(car(_sym1)->definition)
       axlWriteDeviceFile(car(_sym1)->component->compdef)
   printf("*** dump %s : %s symbol & device ***\n" car(_sym1)->refdes car(_sym1)->name)
  );if(_sym1
 );if(uxx_1l
    );procedure
    axlCmdRegister("dra" 'Dump_1_Symbol)
;  skill load("robwu.il")
    ;  2016/10/6 robert wu edit

======================================================
    1. 將上面存成 robwu.il
    2. 在 Allegro.ilinit 加入 load("robwu.il")
    3. 在allegro 的command輸入 dra u1 就可以只dump u1的 零件

    wux

网友:
    例如u1的 symbol 是 c0603
    那會 dump c0603.dra c0603.psm xxx.pad xxx.fsm xxx.ssm

网友:
    忘了說 device 也會dump : c0603.txt

楼主:
    真是大神,是怎么研究出这种方法的,太佩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大神,是怎么研究出这种方法的,太佩服了

SKILL 很簡單 只要有基本 C 就可以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Dump_1_Symbol(@optional (uxx_1 nil))
    if(uxx_1==nil then printf("*** please keyin : dra U ...

确实是个好方法,就是这样做起来会不会比全部导出,从中寻找还要花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个好方法,就是这样做起来会不会比全部导出,从中寻找还要花时间呢?

    你自己做一次比較, 就知那一種省時間?

    當你只需3-5個零件時, 未為何要dump 全部, 再一個一個 copy /move 呢

网友(2016-12-09):
    写SKILL?吃饱了撑的

网友C(2019-08-12):
    我之前把这个skill加进去后按照作者的方法就是输入dra U*是可以导出封装的,但是现在突然不行了,重新加也不行,就提示无法找到这个封装,这个咋回事呢?

网友(2019-12-30):
    这个能导进一个文件夹里应该会更好,我最近在学这个,等我学会我来加。

网友(2020-07-03):
    从PCB上导出单个封装或焊盘的skill:https://www.eda365.com/thread-17414-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把这个skill加进去后按照作者的方法就是输入dra U*是可以导出封装的,但是现在突然不行了,重新加也 ...

一定要輸入有存在的零件才行 DRA U32 ; 不能用 DRA U*

网友D:
    16.6版本适用吗?

网友(2020-08-17):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輸入有存在的零件才行 DRA U32 ; 不能用 DRA U*

U*只是我示意一下,实际肯定是像你说的输入DRA U32这种。不过现在解决了,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6版本适用吗?

    适用的,我现在用的就是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