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drill如何用skill设置

楼主(2016-10-12):
请问题如何用skill程序获取图中“Size X”数据,并能修改“Symbol Figure”?用什么函数或方法?

drill

drill

网友A:
    抓drill 資料不難 但是應該無法修改“Symbol Figure” (可新建一個pad 再replace)

    Skill > all_pads=(axlDBGetDesign)->padstacks
    (dbid:254175764 dbid:254176524)
    Skill > p1=car(all_pads)
    dbid:254175764
    Skill > p1->?
    (drillOffset drillDiameter drillFigureName drillChar drillFigureWidth
        drillFigureHeight multiDrillData isThrough name objType
        pads parent startEnd readOnly bBox
        prop
    )
    Skill > p1->drillDiameter
    1.016
    Skill > p1->drillFigureWidth
    1.27
    Skill > p1->drillFigureHeight
    1.27
    Skill > p1->drillFigureName
    "OCTAGON"
    Skill >

网友:
    這個dip pad 其他資料:
    Skill >  p1->??
    (prop nil bBox
        ((-0.9525 -0.9525)
            (0.9525 0.9525)
        ) readOnly
        t pads
        (pad:159044880 pad:159044856 pad:159044832 pad:159044808 pad:159044784
            pad:159044760 pad:159044736 pad:159044712 pad:159044688 pad:159044664
            pad:159044640 pad:159044616
        ) objType "padstack"
        startEnd
        ("ETCH/TOP" "ETCH/BOTTOM") parent dbid:159307960 name
        "C55D40" isThrough t drillChar ";"
        multiDrillData nil drillFigureHeight 1.27 drillFigureWidth
        1.27 drillFigureName "OCTAGON" drillDiameter 1.016
        drillOffset
        (0.0 0.0)

网友:
    楼主搞出来了,麻烦分享一下这个ski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drill 資料不難 但是應該無法修改“Symbol Figure” (可新建一個pad 再replace)

    Skill > all_pads=(ax ...

    楼主有这样的skill没, 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
    抱歉  Drill 我只能讀資料,無法改drill符號

网友:
    楼主搞出来了,麻烦分享一下这个skill

网友:
    楼主搞出来了,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
    麻烦分享一下。。楼主

网友:
楼主有这样的skill没, 能分享一下不

网友A:
    axlPadstackEdit 16.6以上才有 ; 老的 15.7 16.3 沒有axlPadstackEdit

网友:
    这个其实蛮好的,另外,在哪里可以统一设置这个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xlPadstackEdit 16.6以上才有 ; 老的 15.7 16.3 沒有axlPadstackEdit

    我只用过16.6,所以都是按照16.6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用过16.6,所以都是按照16.6来的……

    我都用15.7 所以沒有寫這個skill的需求,你有寫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15.7 所以沒有寫這個skill的需求,你有寫嗎?

    写过一个设置钻孔符号和字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