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插件接地焊盘不上锡,有哪些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2016-10-14):
如下图USB的四个插件接地焊盘,5、8上锡没问题,但1、4上锡不良,请问有哪些原图,如何解决?请各位知道的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2017-11-15):
1.孔径加大;
2.表层GND铺铜减小连接宽度;

网友(2018-02-07):
看不出毛病。

网友(2018-07-09):
    散热太快了,不容易上锡,减小地铜散热,全连接改成十字连接,加大焊盘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