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小问题?

楼主(2016-10-14):
我AC的N可以直接接模块的地吗?如附档

楼主:
再说明一下,我实际上那样接了,是测试OK。但是就想再请大神帮我确认一下,是否可行或者说有什么大的影响。

网友A:
我觉得不安全

网友(点评):
帮忙分析一下,不安全的主要方面是指?或有什么更改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安全

在电路设计中,一般不会把AC的地和DC的地,接到一起。当AC出现问题后,会出现烧毁电路板。

网友(点评):
你也说了 AC出问题才会,如果不出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放心使用了呢?

网友:
冷热地最好分开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不太好分,你有什么建议没?

楼主:
版大们  现身吧

要安全就用變壓器隔開,要省錢就湊合著用。^_^

网友B:
其实你的120V AC-5V-3.3V 前级这块AC-DC已经隔离了  所以可以的   况且 AC_N 又不是GND  很明显不能接

网友(点评):
大神 你前面说可以,后面又来一个明显不能接,到底可不可以接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版大们  现身吧

谢谢  版大大  这种做法是出美国的,之前一家就是这么做量产的。我觉得不放心,所以还是想让大家确认确认。担大多数的声音是不可以,我AC进来是用的一个二极管
然后就是DC  TO DC 5V-----再到----3.3V这样。  版大大 你说的凑合用是指可以过哪些认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的120V AC-5V-3.3V 前级这块AC-DC已经隔离了  所以可以的   况且 AC_N 又不是GND  很明显不能接

AC_N 对于交流来说 不是GND  AC-DC已经隔离了  你后面GND完全可以接到一起

网友(2016-11-13):
AC to DC的时候,地直接跟蓝牙模块接,不用再接到AC地吧。  还有你那块蓝牙怎么控制灯的,没看明白,控制信号直接接到ACN了,表示不理解,用可控硅吗?

网友(点评):
对的 AC TO DC的时候 DC的地就是和AC-N直接,蓝牙那一个我没画好,那个ACN是表示那一条线,控制信号又是另一条线。这个产品我做出来了,出了样品了测试都OK,接下来就看能不能过认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