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规则设置相关

楼主(2016-10-14):
等长规则要在规则管理器中正常显示红绿且在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    对应的net在pcb已连接完毕否则显示为黄色
2.    等长显示框   用户设置中
allegro_dynam_timing  设置为on为显示 off为不显示
Allegro_dynam_timing_fixdpos 勾选为固定在右下角,不勾选跟随鼠标

3.       规则管理器中菜单Analyze——Analysis Modes或快捷键Ctrl+F9,对应规则的开关开启Online Drc也开启吧

4.       然后选择Mach group 右击 analyze(快捷键F9) 该绿绿该红红了吧 搞定

网友:
照你的教法 , 應該是沒有人會使用.
什麼時機用甚麼規則都沒說 , 該怎麼做也沒有...
這個帖算廢了

网友:
    不同意楼上的看法,一看就可以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