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主板那种给cpu gpu供电的三项开关电源的布局布线设计指南

楼主(2016-10-14):
    求主板那种给cpu gpu供电的三项开关电源的布局布线设计指南,,,例如

楼主:
    类似这种的,最近刚刚接触,布局布线不得要领,求类似这种两项或者三项供电电路的布局布线指南或者内部资料,,感激涕零

楼主:
    呼叫fallen版主

网友:
    电源靠近CPU放就对了,其他的按照DCDC的布局做就可以了~~~还有叫上电源工程师吧,不懂可以问他,布局他是需要审核的

网友(2017-01-23):
    1、布局保证功率回路路径最短,呈一字或“L”型排布
2、输入、输出均需要经过滤波电容后才输入电源芯片及负载
    3、三相输出要完全对称、包括过孔数量、铜皮宽度
4、注意电流、电压、温度反馈信号的处理
5、SVID与PMBUS的走线也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