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sensor在暗光下横条纹

楼主(2016-10-15):
问题描述:
image sensor在黑暗场景或暗光下,会出现横条纹。

测试:
image sensor的模拟电是2.9v(电池先经DCDC到3.3v,在使用LDO加压到2.9v);LDO的输入端电源纹波很小,很干净。
LDO的输出端,纹波测试也比较小,但是有个33ms的周期性过冲。如下图:

将2.9V使用外部电源供电,测试IC的端的电容的时候,仍然会有个33ms的周期过冲,和上面的图一样。

有谁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求帮助。

网友:
在ic的输入端再加一个10uF的陶瓷电容试试

网友:
刷新率是30帧吧,这个过冲个人觉得应该是场消隐的时候电流突然减小产生的,横条纹应该与这个无关。不过之前也遇到你说的类似情况,确实很可能是AVCC上的供电问题,可以加一个RC滤波试试

网友:
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应该是sensor的AVDD电源

网友:
在靠近sensor端模拟电源处加100uf钽电容试试。

网友:
以前做摄像头 遇到过这些 以前用的sony的sensor
1、找供应商要下layout guide   根据以前sony要求 senser的模拟电源最好单独拉到各个引脚 而不是走平面 会对你这个有影响的
2、另外注意sensor和主板的连接线和先对位置  一般的软排线  其实效果不是很好的 会有你这个现象,另外,靠近电感或者CPU,也会产生条纹,你可以试试。
电源只是一方面而已

网友:
加一个0.1uF电容和一个10uF的钽电容试试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先把那个电源处理掉,加个大电容试试效果。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7-05-24):
一般横条纹都是模拟电源引起,先看看规格书摄像头的典型电压是多少? 最好实现VDDIO的电压和AVDD的电压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