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了新版本?

楼主(2016-10-15):
    听说pads出了新版本:PADS VX.2,谁有资源?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Swoqoq 密码: 36gq

网友:
    哇!有新版了,趕快來嘗鮮看看,謝謝提供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Swoqoq 密码: 36gq

谢谢分享!更新了什么内容?WIN10下显示的问题解决了吗?

    WIN10下的显示还是一个鸟样!

    WIN10下的显示还是一个鸟样!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 , 趕快嘗鮮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更新了什么内容?WIN10下显示的问题解决了吗?

修改注册表,改一下显示的默认字体,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改注册表,改一下显示的默认字体,OK了。

大神指点一下,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神指点一下,怎么改?

    我不是什么大神,只是文抄公。
请原作者见谅。

PADS“选项”界面显示不全的解决办法

    PADS 9.5、PADS VX 在windows 8、windows 8.1及windows 10系统上运行会出现“选项”界面显示不全的问题,以前都是通过修改资源文件的方法解决,现在有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是通过修改注册表的方法解决。

    方法如下:
 首先打开注册表。按 WIN+R 键, 然后输入 regedit ,回车,打开注册表,然后进行以下操作:

1. 路径: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Fonts]

将原来的:
    "Microsoft YaHei (TrueType) & Microsoft YaHei UI (TrueType)"
    ="msyh.ttc"
    "Microsoft YaHei Bold & Microsoft YaHei UI Bold (TrueType)"
 ="msyhbd.ttc"
    "Microsoft YaHei Light & Microsoft YaHei UI Light (TrueType)"
 ="msyhl.ttc"
 修改为:
    "Microsoft YaHei & Microsoft YaHei UI (TrueType)"
 = "simsun.ttc"
 "Microsoft YaHei Bold & Microsoft YaHei UI Bold (TrueType)"
 = "simsun.ttc"
    "Microsoft YaHei Light & Microsoft YaHei UI Light (TrueType)"
    = "simsun.ttc"
    2.
    路径: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FontSubstitutes]
 新增字串:
 "Microsoft YaHei"
    = "SimSun"
 "Microsoft YaHei UI"
 = "SimSun"
    3. 重启

网友B:
这样改动,界面显示的字体又回到了XP时代,不喜欢的就不要改了,在win7上安装没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改动,界面显示的字体又回到了XP时代,不喜欢的就不要改了,在win7上安装没有这样的问题。

还是喜欢微软雅黑的字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喜欢微软雅黑的字体!

鱼与熊掌

网友D:
    PADS VX.2   WIN7  64位系统可以安装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什么大神,只是文抄公。
请原作者见谅。

    多谢啊,这样改动是把windows字体改了还是只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啊,这样改动是把windows字体改了还是只改了

    把windows的底层界面字体都改了,不单是pads,其他软件也跟着变。

网友(2017-03-11):
引用 网友D:
PADS VX.2   WIN7  64位系统可以安装吗

    可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