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via和通孔焊盘与各层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6-10-16):
举个例子:前提:一个四层板有TOP,GND,VCC,BOTTOM层,GND和VCC分别铺铜且添加好网络。

那么:从TOP层的某个GND引脚上添加via,打到BOTTOM层,这个via会连接GND层的shape吗?通孔焊盘会吗?
如果要从TOP连接GND层接地,是不是via设置为TOP-GND或TOP-BOTTOM都行呢?只要net是GND

求指教

网友A:
会自动连接同属性的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自动连接同属性的shape

我截了个图,这是从TOP层打到BOTTOM的过孔(左图),网络是GND,地层shape的网络也是GND,可是show elements里没有显示这个via与GND层连接;而另一个VCC的过孔show elements就显示了它与VCC层连接。(右图)麻烦您帮忙看下这是什么情况?十分感激

网友B:
    一层一层的打开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层一层的打开看就是了。。。。。

谢谢大神,我已经搞懂了

楼主:
    所以
那么:从TOP层的某个GND引脚上添加via,打到BOTTOM层,这个via会连接GND层的shape吗?通孔焊盘会吗?
如果要从TOP连接GND层接地,是不是via设置为TOP-GND或TOP-BOTTOM都行呢?只要net是GND

这个猜想应该是正确的,出现3楼的问题是因为给GND铺铜时没有添加网络,粗心。。

网友:
    也有可能是正负片的显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

网友D:
    从顶层到底层是通孔,从顶层打到第二层或第三层是盲孔,从第二层打到第三层是埋孔,可以看看盲埋孔通孔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顶层到底层是通孔,从顶层打到第二层或第三层是盲孔,从第二层打到第三层是埋孔,可以看看盲埋孔通孔的定 ...

    这个我知道,请您看清楚问题,谢谢

网友(2024-01-26):
    相同网络的VIA孔平面层都会自动连接,除非你手动掏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