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板到板 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16-10-16):
最近做一个项目,主板PCB usb 用线连接到另外一块PCB然后连接到USB借口, 插上设备后测试 数据传输总是不过;
我将USB直接焊在了主板PCB上,脸上设备测试通过了;

这是不是PCB到线,线到PCB的阻抗没匹配造成的? 连接线我用的是屏蔽线;

像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匹配阻抗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可以用TDR確認一下哪一段阻抗沒做好

网友:
线太长了,USB线要专用的线材

网友:
长线,信号质量会变差很多,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板子直连能过 说明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TDR確認一下哪一段阻抗沒做好

TDR 是什么啊?

网友:
是不是线太长了?

网友:
    Time Domain Reflection,Tektronix有相关仪器

网友B:
    如果说主板直接到仪器调试OK,那就要找那一个PCB的问题了,是不是阻值不连续?线之间匹配个电阻看看,还有一个就是看看USB地有没有接好。,

网友:
    是不是焊接点有松香没弄干净,有寄生电容效应

网友C:
    阻抗没有配好,线太长了。引起阻抗不连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没有配好,线太长了。引起阻抗不连续!

    真在根据各位的指点 验证调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说主板直接到仪器调试OK,那就要找那一个PCB的问题了,是不是阻值不连续?线之间匹配个电阻看看,还有 ...

USB的地线接好了, 怎么匹配电阻啊,我在数据差分线中接一个吗?

网友(点评):
是的 DN走线之间加 , DP走线之间加,用27欧看看。

网友:
    连接器跟线材,对信号影响最大。
    前端信号质量要留有余量;线材买那种经过认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