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获取一张图纸中元器件的数量?

楼主(2016-10-17):
RT,怎么获取一张图纸中的元器件数量,类似图中这种

楼主:
orcad函数中哪一个是获取明细表属性的函数

网友A(2017-04-28):
会获取了吗,教教啊。

网友:
全选后单击右键,查看Part属性,可以看到未命名的原件,数量要自己去数。不知道还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获取了吗,教教啊。

按个数。。。没别的方法,可以生成xml,然后通过其他程序数xml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