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选择对象的问题

楼主(2016-10-17):
框选走线或器件的时候只能全部框到才能选中,能不能设置只框到一部分就可以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A

ctrl+a?那不是选择全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设置类

举个例子

网友:
AD17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C:
s  u  如何?

楼主(2016-11-25):
引用 网友C:
s  u  如何?

原来需要的一直都在s菜单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