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F天线串联10pF电容

楼主(2016-10-17):
请教RF天线串联10pF电容是出于什么考虑?
如果回路图不要C15:10pF电容的话,天线无法工作是什么原因?

目前回路没有加C15:10pF电容,PCB调试发现:
1.去掉L3,可以发现蓝牙信号,表明天线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信号很弱:-90dB以外;
2.将L4换成10pF电容,可以发现蓝牙信号,信号强度:-70-80dB左右;
3.添加C15:10pF电容,可以发现蓝牙信号,信号强度:-60-80dB左右.
以上情况信号强度越来越好,但是手机距离ANT稍微远些(1-2米以外无遮挡),信号就会比较差,甚至无法发现设备信号;

猜测:情况3可能和手动改后的天线走线处理不合理有关.

回路图如下(C15:10pF电容是新追加的):

网友A(2016-11-28):
    简单说说匹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说匹配作用

请版主解答下,谢谢!

网友B:
         1、C15不建议去掉,否则隔值都没有,直流电直接加到天线上,WFIF信号根本出不来。当然,如果在调试匹配的时候,L4改为电容的话,C15可以去掉。
         2、L2、L3、C15主要匹配WIFI输出尽可能大、良好的信号输出。为了尽可能大、良好的WIFI信号,必要的时候L4、C2、C4也需要参与匹配。
         3、手机稍微距离远一点,信号就弱,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WIFI信号没有良好的输出。一种是WIFI信号已经良好输出,但输出驻波较差,和天线匹配不好,导致天线不能把WIFW信号发射出去。从C4反方向测试驻波,驻波不能太差。尽量靠近-10dB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C15不建议去掉,否则隔值都没有,直流电直接加到天线上,WFIF信号根本出不来。当然,如果在调试匹 ...

非常感谢!
    还在研究中,等新的板子制造、焊接好再调试看看